请问RF2807可以换成什么性能更好的效应管

楼主:
主要是电压的反馈能更迅速一点。

网友:
“"RF2807可以换成什么性能更好的效应管”:你要什么样的性能?
“电压的反馈能更迅速一点”:?

网友:
就是控制电机的时候,转速变化的反应快一点。

网友:
这个感觉,电机自身的问题大一些。。。

要不先看看反应快的电机

网友:
“电压的反馈能更迅速一点”?
第一次听说MOS管还有这参数
电机反应慢?是怎么驱动的,别忘了接续流二极管,有些MOS管有体二极管就不需要了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乱说就一气于是就贻笑大方了
其实就是比如说想让电机正反转或者转速切换更快一点 有什么办法?换好一点的场效应管有用吗?

网友:
這個跟場効應管的速度關系不大,跟電路,轉向算法的關系很大,
場効應管的速度只在作小信號處理才關注, 你這種情況完全不用挑它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