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s mobile安装cab包的信息提示

楼主:
请教各位:

       安装同一cab包过程中出现的 “安装新版本之前将删除上一版本”的提示信息可否去掉? 应如何去除。

PS:我需要保留安装过程中的进度条信息,因此调用wceload.exe /silence 或 / noaskdest 的方法不可行.

我将注册表中 fAskOptions 的值改为0后,仍会出现上述的信息提示。

网友:
确实要改注册表某个地方,忘记是哪了,LZ可以到WM找找以前的贴子,记得有过类似贴

另外,用wceload.exe是可以的

网友:
嗯,我试过用wceload.exe的命令行,但是会把进度条也隐藏了。我去找找。。

网友A: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158700.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158700.aspx

汗,没看清lz的要求,不用wceload.exe的

网友:
如果使用修改注册表HKLR_cabfile_Shell_Open_Command的值为wceload.exe "%1"/silence  会把进度条也隐藏了。 而使用/ noaskdest 由于我的cab没有经过签名,会安装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