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688 wifi驱动

楼主:
有谁做过marvell 8688 wifi的驱动,我用的是SPI接口,平台是三星的2440,怎么加载上GSPI8688_WLAN.dll后。winCE上不能正确出现正常的网络连接。

网友:
2440应该marvell做好的,直接用他们提供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里没有呀,谁能给我一份

网友:
找他们FAE要呀
NDIS驱动来加载WIFI的设备驱动

网友:
我在做这个
有PXA270下做好的驱动吗??

网友:
GSPIxxxx更像是PXAxxx CPU的寄存器表达方式。

2440的最好找专门的dll。

网友:
找供应商要驱动,firmware以及spec吧。一般都会给一个较上层的二进制dll,比如JaguarGSP.dll,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porting,基于SPI总线完成JaguarGSPX.dll。
不过建议lz先调试spi总线驱动,确保spi的读写或者dma是OK的,然后再进行wifi驱动的porting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时序上出错了,因为8688的WIFI就是8686,它在发包时有个1/4CLK的延时.需要处理

网友:
返回的信息看好像卡在下载firmware上,也就是在sbi_download_wlan_fw_image()这个函数卡了,对出来的ID为0x00ff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没有人回答,自己顶顶,SPI一直读写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http://blog.chinaunix.net/u2/69416/showart_1883934.html 这个人做过,要一份就行,2440+spi不同的是一个是8686,一个是8688

网友:
现在我搞个SDIO的,不懂厂家的驱动2.6是哪一个版本的,我编译都编译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chinaunix.net/u2/69416/showart_1883934.html 这个人做过,要一份就行,2440+spi不同的是一个是8686,一个是8688

太复杂了,看的我头晕。

网友:
你的是SDIO还是串口还是USB?一般你去网上找找,貌似eeworld上就有驱动的,不过是dll,没有源码!

网友:
我也正在搞这个,现在能在系统下找到设备,还不能联网....

网友:
一般linux开发包中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