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件设计de-rating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de-rating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

越详细越好,讲明白就好~~~~

网友A:
目前以俺的水平来理解好像是斜率。

网友:
vo~~~so many 勋章!!!

我在找到好像和他的温度曲线那些有关系,乱七八糟不知道怎么翻译。
temp-derating:随温度的变化,他的功耗变化情况
还有个volt-derating。。。

引用 网友A:
目前以俺的水平来理解好像是斜率。

网友B:
你得把整段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把整段发上来

我在这看到的
http://www.interfacebus.com/Component_Derating_Guide_line.html

网友:
我先来一个英文解释吧

Example: If a diode is specified to be able to operate at 10V and 5 Amps, and it is placed into operation where it only sees 7V and 3 Amps, it is said to have been de-rated for that application。

如果让我给一个英文翻译,我现在想到的一个词是  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