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电池管理问题

楼主:
GetSystemPowerStatusEx2函数获取都是0,代码应该没错啊

         LPSYSTEM_POWER_STATUS_EX2 LPpowerstatus = new SYSTEM_POWER_STATUS_EX2();
        SYSTEM_POWER_STATUS_EX2 powerstatus = *LPpowerstatus;

        GetSystemPowerStatusEx2(LPpowerstatus,(uint)sizeof(powerstatus),false);//

谁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呀?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可是换两个PDA试过了呀

网友:
在CE下,我的程序使用GetSystemPowerStatusEx()可以得到电池电量

网友:
GetSystemPowerStatusEx2(LPpowerstatus,(uint)sizeof(powerstatus),false);
这样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不是每次都为0,运行十次,BatteryFullLifeTime大概会有一两次会有69076870这么大的值

网友:
电池驱动的问题。lz看看电池驱动上报的电池参数对不对。你用APi查询的电池参数其实就是电池驱动上报给系统的。

网友:
弄了下,终于可以了
问题出在powerstatus.BatteryFullLifeTime上了,应该是LPpowerstatus->BatteryFullLife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