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DK环境编译windows驱动程序,有些不懂的地方,请教一 ...

楼主(2009-12-15):
用DDK环境编译windows驱动程序,有些不懂的地方,请教一下
对build工具的执行过程及所用的文件执行顺序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我下面的理解是否正确?
当运行build工具时,它会查找sources文件,然后对sources文件中宏SOURCES指定的驱动程序源文件调用nmake工具。这儿我有个问题不明白,编写sources文件时用到的宏是在哪儿定义的,有些文章说是在makefile.def文件中定义的,是这样的吗?要是这样的话,build工具时是不是先调用makefile.def文件来识别sources文件中用到的宏?然后再用nmake再次调用makefile.def
另外,就是build在调用nmake时会传递一些参数给nmake,这些参数是不是就是在sources文件中对一些宏的赋值,然后nmake是不是把这些宏的值再给makefile.def,根据makefile.def文件完成编译过程。
build工具会查找sources文件,但始终不明白nmake怎么去跟sources文件联系起来,并用sources文件中的宏设定值去控制编译过程,而最终的编译是用nmake工具,build工具在这儿起了个什么作用。
希望编写过驱动的能给详细介绍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工具
windows
源文件
程序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但不知道怎么回答
建议看看张帆的书 呵呵

网友B:
build即编译
nmake集编译和链接一起
建议楼主用ultraedit工具查看makefile文件

网友C:
nmake ->编译,产生目标文件.obj ->链接,产生.sys

网友D:
看下编译原理!

网友E:
呵呵。。只要GOOGLE下MAKE文件介绍性的书籍就明白了。(无论WINDWOS。还是LINUX)

网友F:
windows 驱动开发技术详解,这本书讲的很详细,建议去看看,有ddk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