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2440的板子内存64M,为什么CE控制面板里看到的确只有30M?

楼主:
请问 ARM 2440的板子内存64M,为什么CE控制面板里看到的确只有30M?

网友A:
因为有30M被你的NK大小占用了。
64—NK大小
如果想要充分利用内存,就要实现multibin,可以达到60M

网友B:
有实现MULTIBIN的文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30M被你的NK大小占用了。
64—NK大小
如果想要充分利用内存,就要实现multibin,可以达到60M

不会吧,我的导航软件跑模拟导航不行不会也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看常规页面的内存才是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实现MULTIBIN的文档吗?

网上大把多,PB帮助文档也写了。

网友:
我就是看的“ 系统属性-》常规 ”属性页上的内存显示30M,"内存"属性页存储内存和程序内存之和也为30M.

网友:
gooogleman,正解!
你的内存被NK占去了一大部分

网友:
如果是Nor Flash,直接XIP就可以了
如果是Nand Flash,那就实现Binfs吧
前者实现起来简单,后者的话就有点复杂了

网友:
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