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RtlInitUnicodeStrin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0-15):
两个RtlInitUnicodeString()有什么区别
创建设备名称
UNICODE_STRING devName;
RtlInitUnicodeString(&devName,L"\\Device\\MyDDKDevice");
创建符号链接
UNICODE_STRING symLinkName;
RtlInitUnicodeString(&symLinkName,L"\\??\\HelloDDK");
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里面的两个参数都有什么不同啊?知道的说下。现在开始搞这个。
设备

网友A:
区别一个是设备,一个是设备链接,大概可以理解为如果设备是程序的话,那么设备链接就类似快捷方式了.你说的是一个是一个函数,参数类型也是一样的,只是实参不同而已,这是规定的,设备初始化要以\Device\[设备名]开头,符号链接要以\??\[符号名]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