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板子我该怎么传数据到PC端呢?很困难

楼主:
     用了凌阳的一款16为MCU,其资源很少,PORTA  PORTB ,1路SPI接口,AD/DA模块,无串口,(其他的还有些)自身ROM 32K-Word RAM 2K-Word,没有外扩nand什么的。
现在需要用这个小板子做个事情,什么事情呢?
     利用上面的AD做个录音(16K)程序,之后需要拿着这个小录音板去录音,但是现在困难的是我录音的数据存哪里呢?
放在板子上肯定没有内存给你放了,所以我想录音的同时,通过某种方式把数据实时的上传到PC端,但是这个MCU只有SPI口,连串口没有,我怎么传数据呢?难道让我模拟个软串口?(PC端可以有什么方式和SPI接口联系起来吗)

     各位道上的朋友给我支支招吧,因为这只是一个当做工具用的录音采集小板,我不大可能为它专门外扩存储器。看看能不能有简单又可靠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A:
楼主找找,如果是SPCE061A,它有串口UART接口,你再接个RS232转换芯片,就可以直接采用串口与PC通讯。

如果是凌阳的其他16MCU,没有UART,就得采用IO模拟,这个也比较简单。

楼主如果还有疑问,QQ:6049147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找,如果是SPCE061A,它有串口UART接口,你再接个RS232转换芯片,就可以直接采用串口与PC通讯。

如果是凌阳的其他16MCU,没有UART,就得采用IO模拟,这个也比较简单。

楼主如果还有疑问,QQ:604914729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哈。。。之前我们也聊过
    这款芯片我已经看了,确实没有自带UART接口(我现在只能用063A),按您的意思就开两个pin来模拟UART口了吗?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kyzf大侠,你可有MSN,我这边限制QQ,只给用M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