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AVR下的12864初始化,下载后12864无反应,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Enable_0()  (PORTC&=~_BV(PC2))
#define Enable_1() (PORTC|=_BV(PC2))
#define RW_0()     (PORTC&=~_BV(PC1))
#define RW_1()     (PORTC|=_BV(PC1))
#define Di_0()     (PORTC&=~_BV(PC0))
#define Di_1()     (PORTC|=_BV(PC0))
#define reset_0()     (PORTC&=~_BV(PC5))
#define reset_1()     (PORTC|=_BV(PC5))

#define Lcd_Bus PORTA  //连接液晶的八位总线

//-----------------------液晶相关-------------------------------
#define Disp_On  0x3f        //开显示控制字
#define Disp_Off 0x3e        //关闭显示控制字
#define Col_Add  0x40        //列地址增加量
#define Page_Add 0xb8        //页地址增加量
#define Start_Line 0xc0        //行地址增加量

#define cs1_0()  (PORTC&=~_BV(PC3))
#define cs1_1()  (PORTC|=_BV(PC3))
#define cs2_0()  (PORTC&=~_BV(PC4))
#define cs2_1()  (PORTC|=_BV(PC4))
void init_port();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void Clr_Scr(void);
//void hz_disp16(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hzk);
//void e_disp16(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hzk);
void init_lcd(void);

void init_port()
{
     DDRA=0xff;

     DDRC=0XFF;
}

//////////////////////////////////////////////  液         晶       显       示      部       分      程        序  ///////////////////////////////////////////////////////
/*------------------写命令到LCD------------------------------*/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Di_0();
    RW_0();

    Lcd_Bus=cmdcode;
    Enable_1();
    Enable_0();
}
/*-------------------写数据到LC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Di_1();RW_0();

    Lcd_Bus=Dispdata;_delay_us(0);
    Enable_1();_delay_us(0);
    Enable_0();
}

void Clr_Scr(void)
{
    unsigned char j,k;

    cs1_0();cs2_0();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Col_Add+0);
    for(k=0;k<8;k++)
    {
        write_com(Page_Add+k);
        for(j=0;j<128;j++)
            write_data(0xff);
                        _delay_us(100);
    }
}
void init_lcd(void)
{   reset_0();
    _delay_us(1);
    reset_1();
    _delay_us(1);
    cs1_1();cs2_1();_delay_us(1);

    write_com(Disp_Off);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Start_Line+0);
    write_com(Col_Add+0);
    write_com(Disp_On);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5;j++);
}*/
void main(void)
{
   init_port();
   init_lcd();

   while(1)
   {

        Clr_Scr();

    }
}

网友:
版主贴主中午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iCFb5aQHynPayuPMLYfaipj回帖是一种美德!s7f1tDHuNCFRsRbJ8g5skin
==========================
介+绍:

c8MlrDjCPA88TPV5vydOvbj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iCFb5aQHynPayuPMLYfaipj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mBWa58yjGPy7GYoS7THEr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