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自己运行了的AP程序(打不开控制面板),怎么查看AP对内存的占用情况,VS2005下远程工具很多用不了,有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楼主:
WINCE60下,自己运行了的AP程序(打不开控制面板),怎么查看AP对内存的占用情况,VS2005下远程工具很多用不了,有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记得CE42下有几个函数可以读到内存使用情况叫什么来着,GETGLOBALMEMORYSTATUS( )什么的。

网友:
为什么打不开控制面板?
再说VS下的工具为什么用不了?我记得是USB ActiveSync系统是有点问题的,稍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打不开控制面板?
再说VS下的工具为什么用不了?我记得是USB ActiveSync系统是有点问题的,稍改一下就OK了

因为自己的AP已经全屏显示在运行了,我的USB ACTIVESYNC可以用,有些远程工具也可以用,但几个性能方面的远程工具用不了

网友A:
用个按键不就可以把它调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按键不就可以把它调出来吗?

关键是这样,你操作的CE系统,CE系统的内存情况又改变了,有没什么方法,不操作CE系统,可以得到当前AP的内存占用情况?
因为这样也是最真实的AP内存情况

网友B:
最真实的AP内存情况是不存在的,你不在CE上运行程序,就不可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真实的AP内存情况是不存在的,你不在CE上运行程序,就不可能知道。

就是在CE上运行,想知道他对内存的占用情况

网友:
不知道大家对内存泄漏有什么好的办法,望大家推荐几种方法。

1。NEW与DELETE配对使用
2。防止数组越界最好用模板数组
3。使用过的资源注意要释放

还有没?

网友:
差不多了吧?!

网友:
MEMORYSTATUS memstat;
GlobalMemoryStatus( &memstat);------WINCE60下也可以使用

可以获得系统内存使用状态

可以通过定时查询的方法来得到昨天的内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