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USB摄像头驱动

楼主:
我现在在写wince 下的USB摄像头驱动。开发板是S3C2410,摄像头是中星微301p.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但是写出来的还是有问题。我已经把ZC0301P.dll,ZC0301P.reg,Platform.bib,放在了移动设备的windows下面。每次把摄像头插上去,就提示“输入此USB设备的驱动程序名称”,我输入"ZC0301P",提示“安装USB驱动程序时ZC0301P出错”。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本来想调试的,接了窗口线,使用串口调试助手,但是什么都没有显示。谁能帮我看一下哦。谢谢哦!我的邮箱slshelly1221@163.com

网友:
googleman 不在吗?

网友:
我已经把ZC0301P.dll,ZC0301P.reg,Platform.bib,放在了移动设备的windows下面
——方法有问题啊。
应该放进注册表啊。打包

网友:
我晕,我哪有时时刻刻回帖啊啊。嘿嘿

网友A:
1、输入"ZC0301P",提示“安装USB驱动程序时ZC0301P出错”。说明你输入的驱动名称就不对,应该是你的ZC0301P.dll  DLL文件
2、我记得往WINDOWS放的还有两个文件 WinCE运行库mfcce400.dll 和 olece400.dll  如果这两个库在i的核中有,可以不加,这里是执行EXE文件的时候要用的
3、如果还是不行,就把ZC0301P.dll文件放在Files文件夹下,在注册表和BIB文件中注册一下,保证驱动加载进去,等系统起来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摄像头相关的信息出来
4、找个源码,一点点调试
5、确定摄像头没问题、每种类型的摄像头的ID是不同的

我以前整OV511的时候 也遇到过像你这样的问题,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输入"ZC0301P",提示“安装USB驱动程序时ZC0301P出错”。说明你输入的驱动名称就不对,应该是你的ZC0301P.dll? DLL文件
2、我记得往WINDOWS放的还有两个文件 WinCE运行库mfcce400.dll 和 olece400.dll? 如果这两个库在i的核中有,可以不加,这里是执行EXE文件的时候要用的
3、如果还是不行,就把ZC0301P.dll文件放在Files文件夹下,在注册表和BIB文件中注册一下,保证驱动加载进去,等系统起来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摄像头相关的信息出来
4、找个源码,一点点调试
5、确定摄像头没问题、每种类型的摄像头的ID是不同的

我以前整OV511的时候 也遇到过像你这样的问题,慢慢来

娜娜说的要,赞一个。

网友:
目前是驱动可以加载了,就是对中星微301的摄像头的io操控还有问题。中星微的datasheet也太简单了,看都看不懂。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是USBDeviceAttach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了个问题,安装的驱动根本没有执行,提示 安装USB驱动USBSER.DLL出错
高手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