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系统分区

楼主: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fd96f5b6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如果直接烧NK.nb0,而不是通过EBOOT烧写的,第一次启动时,系统启动时都会在NandFlash FMD_Init Done之后进行分区,它会进入哪个函数来分区?EBOOT是调用 BP_OpenPartition,那请问系统启动后会调用什么?

网友A:
系统启动后不需要分区了吧,参考这篇帖子: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6&extra=&highlight=&page=1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找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启动后不需要分区了吧,参考这篇帖子: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6&extra=&highlight=&page=1

第一次启动,系统都会在NandFlash FMD_Init Done之后很长时间才往下执行,估计是干分区之类的事情,不是分区,那是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启动后不需要分区了吧,参考这篇帖子: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6&extra=&highlight=&page=1

第一次启动,系统都会在NandFlash FMD_Init Done之后很长时间才往下执行,估计是干分区之类的事情,不是分区,那是做什么呢?

分区应该在EBOOT中都做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启动后不需要分区了吧,参考这篇帖子: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6&extra=&highlight=&page=1

第一次启动,系统都会在NandFlash FMD_Init Done之后很长时间才往下执行,估计是干分区之类的事情,不是分区,那是做什么呢?

分区应该在EBOOT中都做好了啊

我是说,不用EBOOT下载的,直接烧NK.nb0到内存中运行(之前我已经全部格式化了nandflash),你会发现第一次启动,系统都会在NandFlash FMD_Init Done之后很长时间才往下执行

网友:
与driver无关,是存储管理和分区驱动负责的

网友: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启动后不需要分区了吧,参考这篇帖子: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6&extra=&highlight=&page=1

第一次启动,系统都会在NandFlash FMD_Init Done之后很长时间才往下执行,估计是干分区之类的事情,不是分区,那是做什么呢?

分区应该在EBOOT中都做好了啊

我是说,不用EBOOT下载的,直接烧NK.nb0到内存中运行(之前我已经全部格式化了nandflash),你会发现第一次启动,系统都会在NandFlash FMD_Init Done之后很长时间才往下执行

如果实现了HIVE REG,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会占用一些时间的。
如果楼主确定只是第一次启动时会有延迟,以后再启动没有,那大概就是HIVE RE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现了HIVE REG,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会占用一些时间的。
如果楼主确定只是第一次启动时会有延迟,以后再启动没有,那大概就是HIVE REG了。

谢谢,那HIVE REG是调用什么函数处理的?

发现我的EBOOT实现binfs分区,烧写镜像后,启动就死在了NandFlash FMD_Init Done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启动后不需要分区了吧,参考这篇帖子: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6&extra=&highlight=&page=1

第一次启动,系统都会在NandFlash FMD_Init Done之后很长时间才往下执行,估计是干分区之类的事情,不是分区,那是做什么呢?

分区应该在EBOOT中都做好了啊

我是说,不用EBOOT下载的,直接烧NK.nb0到内存中运行(之前我已经全部格式化了nandflash),你会发现第一次启动,系统都会在NandFlash FMD_Init Done之后很长时间才往下执行

如果实现了HIVE REG,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会占用一些时间的。
如果楼主确定只是第一次启动时会有延迟,以后再启动没有,那大概就是HIVE REG了。
正解…

网友:
搞定了,把问题弄明白了,系统启动后不需要分区,估计就是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