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通讯

楼主:
两个单片机通讯,一个接收,一个发送。我设置两边波特率为9600,一切正常。但是我只把两边的波特率改成115200,就不能通讯了。为什么?时钟是8MHz

网友:
如果改用115200,误码率是多少?超出允许范围是不行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的波形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
8M晶振 是不能使用115200这个波特率的
建议楼主换晶振吧,8M晶振不管用哪个波特率,算出来的误差太大了

网友:
由于你的晶振是8MHz,的确波特率增大,你的发送与接受频率是否达到真正的115200,误差存在多大?很可能高低电平的脉冲宽度都没保证?
建议楼主一定要用示波器好好测试下。

另外你的接受是采用轮询 还是中断呢?

网友:
波特率当然不能无限制增大了,能有多大取决于硬件的抗干扰性

网友A:
8MHz频率,115200波特率,算出来最大正误差率0.33%,最大负误差率-0.96。
这样的误差,合不合适?
如果要换频率,应该是多大比较好?

网友:
please help me,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8MHz频率,115200波特率,算出来最大正误差率0.33%,最大负误差率-0.96。
这样的误差,合不合适?
如果要换频率,应该是多大比较好?

你用的啥单片机?算出来的跟我算的咋不一样?我用51算的,呵呵

网友:
msp430单片机。我是用一个软件算的。

网友:
这个误差率怎么算啊?

网友:
小弟也同问这个误差怎么算的?

网友:
如果频率正确, 不排除信号干扰

网友:
有波特率计算的软件,下载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专门的波特率计算软件  来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