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 控制 18 路继电器,如何做可以节省 IO 端口?

楼主(2009-06-13):
2410 控制 18 路继电器,如何做可以节省 IO 端口?
2410 控制 18 路继电器,如何做可以节省 IO 端口?
如果用 18 个 IO 端口,感觉太浪费了,而且排线也太多;
听说可以通过相应的 IC,只用几个 IO 口就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不知道该如何做?
另外,这样做的话,大概要增加多少成本?
继电器
如何

网友A:
要加ic?那就用一片fpga吧,其实你也可以象键盘那样来做,也可以节省io口的4*5就可以控制20路,如果io够用,那就一路分配一个吧,省事,而且也可靠

网友B:
FPGA用的还是很广的

网友C:
不用这么贵的FPGA
使用译码器
比如3八译码器等。随便搞定。
使用3个 3八译码器即可。

网友D:
其实很多时候可以使用一些小芯片弄
不用成本太贵的FPGA

网友E:
动不动就使用fpga 你怎么不推荐个cpu呢
上面说的 随便一个选路 就可以 比方三八译码器。
简单的问题简单做 实际点 呵呵

网友F:
完全可以
矩阵也可以
用FPGA??
那还需要用ARM吗?就这点事

网友G:
可以使用8-channel CMOS analog multiplexer/demultiplexer 如SN74LV4051等复用IO口

网友H:
用 Bus Latch(74374) + High Current Driver(ULN2008) 吧, 接 Memory Bus, 連 IO 都省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I:
如果加一个fpga的话,可以把原来电路的很多逻辑都用fpga来实现。将来改变控制方式可以容易一点,有时候不用再动电路,直接改软件就好了。所以用fpga的话,尽量把能想到的将来要用的一次做进去,以后就是改fpga内部逻辑的事情了。

网友J:
4051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