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中VPB AHB 的问题

楼主:
arm  为  AHB外设 和VPB外设 分配2MB 的地址范围,它位于4GB ARM 储存空间的最顶端

我想知道 arm  是给 AHB外设 VPB 外设 分配了地址范围  但他们实际中存放在什么地方?

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如 lpc系列的芯片

菜鸟问题   高手勿笑

网友:
只听说过AHB和APB,没听说过VPB,不知何物

网友:
VPB 是连接片内外设功能的VLSI外设总线

网友:
实际上在外设的寄存器里呀。
地址范围只是为了方便译码,访问特定外设的寄存器。

网友:
也就是说外设的寄存器  有4MB 的空间呗  ,那我在芯片手册里也没有看到  外设寄存器呀   他到底在哪呀
请大哥明言!

网友:
不同的厂商会有不同的选择的吧?

网友:
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么?

网友:
什么是ARM 啊,我在网上找了资料可惜还是不太明白。
菜鸟问题,勿怪

网友:
ARM 就是一种微处理器

网友:
是一种架构

网友:
Advanced RISC Machines  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