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请进]关于video 4 linux的怪问题

楼主:
在宿主机开发时获取的minwidth=48,minheight=32,交叉编译移植到arm Linux下运行minwidth=172,minheight=144
这是为何?

网友:
两个环境不一样,获取的参数也就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楼主 beyonddream2008 的帖子:
在宿主机开发时获取的minwidth=48,minheight=32,交叉编译移植到arm Linux下运行minwidth=172,minheight=144
这是为何?

这个难道不是与摄像头的硬件有关系吗?还有就是我想把图像的像素变小的话,简单点如何做呢?

网友:
还有两个问题如下:
声明采用的摄像头是中星微301的
问题:
1,struct video_buffer 、struct video_window以及struct video_capture 中都含有width 和 height 成员。请问这几个结构体重的width 和height 有什么区别?
设置获取图像的大小是哪一个?像素大小呢?
2,我通过ioctl(vd->fd,VIDIOCGPICT,&(vd->picture)),得到 picture.palette=0,但是看了一下videodev.h中的palette宏定义没有0,而且我set为 VIDEO_PALETTE_RGB24后再get一下还是0,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