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2515中断标志能够自动复位吗?

楼主(2009-09-13):
MCP2515中断标志能够自动复位吗?
MCP2515是CAN总线芯片,收到报文时,如果CANINTE接收位使能,则CANINTF接收位置1并产生中断。
理论上MCU检测到中断后,必须通过SPI对CANINTF接收位清零。可是在中断时,MCU读出CANINTF的
状态有时接收位却是0,有时是1。这是我非常迷惑的地方:MCP2515的中断标志位难道可以自己在
中断条件消除后自动清零? 请问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下?
标志
能够

网友A:
具体看你的芯片里的说明
不同的外设有区别的

网友B(2009-12-25):
我也碰到有点相似的问题,就是,在连续接收两条报文的时候,在第一条报文接收完后,要接第二条报文时,MCU读出CANINTF的RX0IF状态位却是0,从而不能执行去接收第二条报文。 调了很久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期待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