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一个帖子怎么老是会发两次出来?

网友:
需要eboot能识别SD卡,并识别SD中镜像所使用的文件格式(比如BINFS或者FAT)。

网友:
三星是不是有个对应的制作工具?IROM_Fusing_Tool.exe直接可以在PC上制作SD卡启动盘?有没人这样玩过?

网友:
。。。。。sd卡启动指的是硬件复位后irom中代码直接把sd中前多少数据(6410是8k)考到ram中运行,和eboot有什么关系。
6410支持sd卡启动,具体的最好找你们的提供商要资料,主要需要硬件设置好,然后用工具把8k代码烧到sd的几个扇区中就可以了

网友:
有关sd卡驱动和fat fs的实现用了3个文件来实现。sdboot.c为sd的驱动(可理解为pdd)层,主要实现一些对sd控制器的配置以及一些基本sd命令的实现和对sd卡的操作。sdmmc.c实现了从sd卡读取nk并跳到内存去运行的代码(基本可以理解为sd驱动的mdd层)。sdfat.c文件就是实现fat fs的。mdd层通过fatfs来对pdd层操作以实现读取文件。

网友:
IROM中怎么会有代码?我们自己烧进去?IROM中的代码是什么代码?是不是IROM—SDMMCBOOT。NB0(相当于NANDFLASH启动下的EBOOT。NB0)?

网友:
三星的6410的BSP包应该已经实现了这些东西的,只要设置对应的编译环境变量应该就可以了,没必要再去读SD卡的协议,去调试SD卡的驱动的。

网友A:
irom中的代码是不需要你管的,你只要设置硬件启动方式,复位后cpu自动执行irom中代码,这段代码会判断你设置的启动方式,如果判断是sd卡启动就初始化mmc0控制器,拷贝sd的8k数据并执行。
你所要做的仅仅是把硬件设置好启动方式,再用工具做一个sd卡插在mmc0控制器即可

网友:
6410下的IROM(内部ROM)指的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是不是说6410里面内部集成一个像NAND FLASH那样的可以存储程序的存储芯片?看6410的DATASHEET没看到这个介绍啊,只看到了ONENAND/S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om中的代码是不需要你管的,你只要设置硬件启动方式,复位后cpu自动执行irom中代码,这段代码会判断你设置的启动方式,如果判断是sd卡启动就初始化mmc0控制器,拷贝sd的8k数据并执行。
你所要做的仅仅是把硬件设置好启动方式,再用工具做一个sd卡插在mmc0控制器即可

IROM里面已经有代码-----代码的功能就是实现找STEPLDR。NB0的位置并加载之???STEPLDR。NB0加载之后呢?EBOOT怎么加载?随后的NK又怎么加载?不加载NK,系统就不会启动起来的。

网友:
irom找8k代码是没有文件系统的,是直接从sd中读几个扇区,它不会管你那8k代码是什么名字,你可以把irom_stepldr.nb0烧到sd的几个扇区中,也可以把uboot之类任何代码烧到那个位置

网友:
看了三星的DATASHEET,要从SD卡启动系统,还得配置GPN[15:13]这三个脚的状态,觉得挺复杂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你的irom_stepldr的代码,stepldr会再运行烧到sd中的eboot(这个也是没有文件系统的),eboot引导nk

网友:
启动方式的配置主要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只能说可以,但要做的事情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说可以,但要做的事情较多。。

好多人已经这样做了,这样玩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
找到了一篇文章

网友:
自己去看看三星的应用笔记:
Application Note(Internal ROM Booting)
就知道了,用得着在这浪费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