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个串口多机通信程序,上位机是PC,向下位机发送数据没问题,现在就是我的几台单片机都需要向PC请求数据,也就是可能同时向串口写请求数据,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串口数据线只有一根,这样是不是会串数据呢?如果我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应该怎样设计合理呢?

jgj

网友A:
标准串口不会有争议。硬件自行解决。
如果自定义串口协议,那就要上下位机统一协调。
其实类似于I2C之类的协议,空闲的时候,保持稳定某个电平,双向通信的时候,下位机改变该电平,等待上位机相应,发送自己的地址,等待上位机回复,这个时候如果有串扰,或者其它下位机争夺控制权,地址码会非法。上位机会发现,终止该次通信请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串口不会有争议。硬件自行解决。
如果自定义串口协议,那就要上下位机统一协调。
其实类似于I2C之类的协议,空闲的时候,保持稳定某个电平,双向通信的时候,下位机改变该电平,等待上位机相应,发送自己的地址,等待上位机回复,这个时候如果有串扰,或者其它下位机争夺控制权,地址码会非法。上位机会发现,终止该次通信请求。

针对这样的情况,上位机收到的数据顺序会如何呢?还是随机的次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串口不会有争议。硬件自行解决。
如果自定义串口协议,那就要上下位机统一协调。
其实类似于I2C之类的协议,空闲的时候,保持稳定某个电平,双向通信的时候,下位机改变该电平,等待上位机相应,发送自己的地址,等待上位机回复,这个时候如果有串扰,或者其它下位机争夺控制权,地址码会非法。上位机会发现,终止该次通信请求。

串口通信线一般怎么选择,距离大概10几米,什么材质的线比较抗干扰,传输稳定快速

网友B:
一般的单片机多机通讯的情况是:
1.PC向特定单片机发送命令,该单片机收到后回应PC,也就是说不存在你所说的几个单片机同时向PC发数据的情况。
2.PC以广播的形式发送命令,也就是所有单片机都收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对单片机进行初始设置(此时所有单片机一般都不做应答)

你所说的情况还没见到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单片机多机通讯的情况是:
1.PC向特定单片机发送命令,该单片机收到后回应PC,也就是说不存在你所说的几个单片机同时向PC发数据的情况。
2.PC以广播的形式发送命令,也就是所有单片机都收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对单片机进行初始设置(此时所有单片机一般都不做应答)

你所说的情况还没见到过,呵呵。

刚开始没有理解到RB8的好处,先是可以做地址判断的,地址对了才会发送请求,地址不匹配就不可能会发送请求。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同时请求的情况。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传输信号在串行通信线中传输时间有多快呢?传输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覆盖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单片机多机通讯的情况是:
1.PC向特定单片机发送命令,该单片机收到后回应PC,也就是说不存在你所说的几个单片机同时向PC发数据的情况。
2.PC以广播的形式发送命令,也就是所有单片机都收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对单片机进行初始设置(此时所有单片机一般都不做应答)

你所说的情况还没见到过,呵呵。

刚开始没有理解到RB8的好处,先是可以做地址判断的,地址对了才会发送请求,地址不匹配就不可能会发送请求。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同时请求的情况。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传输信号在串行通信线中传输时间有多快呢?传输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覆盖现象啊

这个问题只要你设好波特率就行了。

网友:
你是想用一个PC串口同时(分时)接受几个单片机的收入,232可能不行,可以用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