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操作I2C问题

楼主:
在一中断程序中,调用I2C接口 DeviceIoControl();在I2C驱动中打印总线读出的值都是正确的,为啥中断中返回值不对??  还请各位帮忙 ,谢谢 !!
。。。。。。。。。。。。。。。。。。。。。。。。。。。。。
            puc = (PUCHAR)MapPtrToProcess(((PI2C_IO_DESC)pBufIn)->Data, pI2C->hProc);
            {
//中断中不能访问puc,故用临时变量ptemp
                DWORD size = ((PI2C_IO_DESC)pBufIn)->Count;
                LPVOID ptemp = NULL;
                if(size) ptemp = malloc(size);
                dwErr = HW_Read(pI2C,
                                ((PI2C_IO_DESC)pBufIn)->SlaveAddr,
                                ((PI2C_IO_DESC)pBufIn)->WordAddr,
                                 ptemp,
                                size);
               RETAILMSG(1, (L"  HW_Read   = %x \r\n",(*(DWORD *)ptemp)));                if(ptemp)
                {
                    memcpy(puc,ptemp,size);
                        free(ptemp);
                }
            }
                RETAILMSG(1, (L"  HW_Read   = %x \r\n",*puc));            UnMapPtr(puc);
。。。。。。。。。。。。。。。。。。。。。。。。。。。。。。。。。。。

网友:
汗 我也在做I2C,你用的是BSP自带的驱动吧

网友:
是开发板自带的驱动呀 ,读写芯片都是可以的,是应用程序和驱动传递参数的问题吗

网友:
是在中断线程中,操作i2c总线。在i2c驱动中读到数据是正确的,但是DeviceIoControl 返回的数据不对
        hI2C = CreateFile( L"I2C0:",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0);
。。。。。。。。。。。。。。。。。。。。。

            RETAILMSG(1, (TEXT("AXP::CreateFile(\"I2C0\") \r\n")));

           axp182_reg.SlaveAddr = AXP_RD_ADDR;
           axp182_reg.WordAddr = AXP_DC12_VSET;
           axp182_reg.Count = 1;
            ret = DeviceIoControl(hI2C, IOCTL_I2C_READ, &axp182_reg, sizeof(axp182_reg), axp182_reg.Data, 1, &retbyte, NULL);
            if(!ret )
                    {
                            RETAILMSG(1, (TEXT("DeviceIoControl Failed(\"I2C0\") \r\n")));
                }

            RETAILMSG(1, (TEXT("DeviceIoControl Sucessed(\"I2C0\")%x   \r\n")),*axp182_reg.Data);

网友:
犹抱琵琶半遮面。。。。

网友:
用查询吧

网友:
这个isr的写法我也看不太明白,但是觉得有些诡异。这个((PI2C_IO_DESC)pBufIn)->Data是不是个io memory啊,如果是的话,映射到process并没有分配main memory,实际物理地址还是在io,可后面又往里memcpy。就算这样可以,最后又把映射取消了,虚拟地址一旦释放,process还怎么去访问。

网友:
刚才没明白,说的不对。我猜的,你用createfile,那IoControl的dll应该是udevice加载的,加载的地址空间和你现在的不一样。可是你((PI2C_IO_DESC)pBufIn)->Data是currentProcess空间的地址,不能够不经转换直接传进去。要验证很容易,你在pBufIn->data这个地址上写点东西,然后在iocontrol里检查是不是一样的

msdn上MapPtrToProcess的说明应该有帮助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86751.aspx

网友:
读到的数据是放在(((PI2C_IO_DESC)pBufIn)->Data
即puc地址里面的,

typedef struct _I2C_IO_DESC {
    DWORD   SlaveAddr;      // Target Slave Address
    UCHAR   WordAddr;       // Starting Slave Word Address
    PUCHAR  Data;           // pBuffer
    DWORD   Count;          // nBytes to read/write
} I2C_IO_DESC, *PI2C_IO_DESC;

PI2C_IO_DESC *pread;
这个驱动的收发数据都是在上面这个结构的,
所以在APP里面就读 pread->Data 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用AXP这个芯片吗?我也是,这个东西很不错。

网友:
打印语句问题 。。。写错了,郁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