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m下编译的程序能再wince 下执行吗

楼主(2009-03-19):
wm下编译的程序能再wince 下执行吗
RT
wince
程序

网友A: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没有一确定的答案,只能去试
主要看程序使用了什么特殊的东东没

网友B:
除非程序设计初期就决定了要兼容WINCE,否则大部分都无法运行。
你如果用了WM手机,再用WINCE手机就会感触良多了。

网友C:
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