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做一个音频延时器

楼主(2009-04-10):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做一个音频延时器
因为做一个小的音乐喷泉设计,需要将声音延时一秒左右以便与喷泉同步,请问怎么用硬件做一个音频延时电路
延时
音乐喷泉
如何

网友A:
你指的是声音延迟1秒还是维持1秒
我假设你是维持一秒
发生无非是提供一个特定频率或者几个特定频率混合的震荡
所以维持一个声音只需要维持输出这个频率或这个频率混合

网友B:
一楼的benjaminweber大侠,你好,
由于音频信号经过采集处理到控制喷泉动作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音频信号直接控制扬声器时间比较短,这样听起来先有声音再有喷泉动作,
我想让音频信号延时一点时间,这样声音和喷泉动作同时进行,这样效果会好一点,
能不能提供一个原理图?先谢谢了。

网友C:
音频信号经过数字芯片了?DSP之类的?
在DSP里面做一个1s延迟的FIFO如何。
我可没时间画原理图。

网友D:
你把播放器一起做,音频与预先处理的喷泉控制信号同时输出即可。如果强制要求用输入音频来控制的话,那只能采用A/D -> FIFO -> D/A的方案了。这样音质一般会大打折扣。

网友E(2009-09-26):
不嫌成本高的话,arm9可以做的. 跟DSP做差不多吧? 方案用公司现成的,延时多少ms,S都行.采样率可以达到48khz.16 bit,2通道. 有意者电联:13681901628.

网友F:
有模拟和数字两种解决方案。数字:a/d----delay----d/a ,优点声音音质好,缺点价格贵。
模拟: 参考混响器的方案,有专用电路。优点:简单便宜 缺点:音质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