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的编译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编译的时候老是出现这个错误呢?
BUILD: [01:0000000019: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Src\Inc\s3c2440a_iisbus.h(43) : error C2062: type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unexpected
BUILD: [01:0000000020: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Src\Inc\s3c2440a_iisbus.h(43) : error C2238: unexpected token(s) preceding ';'

s3c2440a_iisbus.h里的内容就是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 install media.
//
//------------------------------------------------------------------------------
//
//  Header: s3c2440a_iisbus.h
//
//  Defines the IIS bus control register layout and associated constants
//  and types.
//
//------------------------------------------------------------------------------

#ifndef __S3C2440A_IISBUS_H
#define __S3C2440A_IISBUS_H

#i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Type: name
//
//  Defines IIS bus control register layout. This register bank is located by
//  the constant CPU_BASE_REG_XX_IISBUS in the configuration file
//  cpu_base_reg_cfg.h.
//

typedef struct
{
    UINT32    IISCON;
    UINT32    IISMOD;
    UINT32    IISPSR;
    UINT32    IISFCON;
    UINT32    IISFIFO;
}S3C2440A_IISBUS_REG, *PS3C2440A_IISBUS_REG;

#i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s3c2440a_iisbus.h(43)就是UINT32    IISFIFO;这句,这是什么原因啊,这完全是官方给的啊,没改动过啊

网友:
这个文件没问题吧,应该是其他地方,rebuild试试。

网友:
你勾选“Clean Before Building”选项,然后再“Sysgen”看是否还有错误…

网友:
现在的错误为:
1、出现意外的类型“volatile unsigned short”
2、出现意外的标记“;”
定位到代码中的相应位置,如果均正常,那么就是按上面方法试一遍…

网友:
不会是;是中文输入的吧?

网友:
呵呵,原来是头文件错乱搞的鬼,重新捋了一下,删掉多余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