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闹钟

楼主:
我想在电子钟上加一个闹钟功能(定时,设置时间)
发现 网上 要用到两个定时器或者有外部中断什么的
可以大概讲解定时器作用么?...

网友A:
定时用的

网友:
一个定时是计数时间,另一个还有什么作用

引用 网友A:
定时用的

网友:
设置闹钟的时候要怎样保证时间还在走??
简述一下闹钟原理可以么...帮帮忙...

网友:
只要你设置好了,CPU有电就一直在记数,你根据时钟周期设置好初始值,CPU就从这初始值开始一直减一,直到为零产生中断。

网友B:
设置一个时间常数,采用中断次数,比如说定时常数为50ms,那么中断20次为1秒,200次就为一分钟了,呵呵,2000次就为一个小时了。。。。。。。

网友:
设置闹钟的时候要怎样保证时间还在走??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个时间常数,采用中断次数,比如说定时常数为50ms,那么中断20次为1秒,200次就为一分钟了,呵呵,2000次就为一个小时了。。。。。。。

网友:
有电就能走,这还用问?
用RTC更好

网友:
设置闹钟的时候不是要关定时甲器中断,LCD才可以显示你当前设置的数字啊,但是关定时器之后时间不就走了么,等
你设置完再开中断,时间已经不准了啊...

引用 网友C:
有电就能走,这还用问?
用RTC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