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RTC时间保存问题??

楼主(2009-12-10):
6410,RTC时间保存问题??
好长时间没上eeworld上问问题了。。
请教个问题:6410的平台, 冷启动后,时间没有保存,一直是1980年,请问是什么原因。
硬件配置:系统断电后,RTC时钟正常,VDD_RTC引脚,有3V电压。
时间
配置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冷启动时,RTC的电压的幅度不够,从而导致6410的RTC功能模块的RAM上的数据丢失。
建议楼主测试下冷启动时,RTC功能电路的电压;并测量下常态下,对应的电压。
且把RTC电池放电,看RTC输出给6410的电压到多少V时,其对应RTC时钟丢失。
这样分析下,就基本可以定位并想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B:
软重启(不掉电)能保存RTC时间吗?可能是BOOT中每次都会设置一下RTC。

网友C:
十分感谢楼上两位,结贴

网友D:
楼主最好能在结贴时说明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于后来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