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对image进行整体打包

楼主(2009-06-20):
求助:怎么对image进行整体打包
各位大虾,请教:
假设应用程序最终编译链接后生成app.bin.gz文件,该文件会直接烧写到flash的根目录,
另外有一些程序运行的辅助文件,比如图像、语音文件等,现在需要通过FTP工具上传到
对应的子目录。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直接将app.bin.gz和图像、语音等文件合成一个文件,直接上
传到目标板的RAM,然后在烧写Flash的时候再进行解压,将各个文件分别直接烧写到对应
的目录?
FLASH
打包
应用程序
根目录

网友A:
为什么要解压后才烧写到flash?

网友B:
这个简单,提供两种方法:
1 你记得vxWorks中的webserver加载html文件吗,被直接转换成了c文件,你如果文件不大也可以这么做;
2 了解bin文件的含义,将语音图像文件转换成一个数据段附加进去烧写,将程序中的打开文件函数换成指针。

网友C:
有文件系统这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D:
我们采用tar这种无压缩打包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