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0c51单片机倒计时定时器的毕业论文

楼主:
有的请转给我   有这方面资料的也可以转给我  谢谢了!!

网友:
可以去网上下到这样的代码

网友:
这好好像是某时的课程设计

网友:
我晕 这还不简单!!!
稍微看看也会了啊

网友:
..一天就能搞定了。

网友:
这也算是毕业设计呀

网友:
好好学 吧 路还长呢

网友:
做个定时器也能做毕业论文啊?

网友:
我做过,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但是不会随便给人。

网友:
这个好像不难,
LCD/LED
烧写器
电脑
烙铁,锡线
万用板
电阻,电容
有这些东西就差不多了

网友:
刚刚做的一个计时器的练习,供你参考。

/*
题目:采用定时器中断进行每隔一秒计数
时间:2009-11-28
作者:wbx
简述:
                (1)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为0x01为16位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2)开总中断EA使其为1
                (3)设置TH0、TL0的内容,填充数值到其中
                (3)开总中断EA = 1;
                (4)设置ET0 = 1;打开定时器中断
                (5)TR0 = 1; 启动定时器0
                (6)进行计数,且将第一个LED进行显示

*/

#include
code unsigned char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n = 0;
unsigned int count = 0;
unsigned char showLed = 0xf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Time)
{
  while(--iTime);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rFunction() interrupt 1
{
        TH0 = (65535 - 50000) / 256;
        TL0 = (65535 - 50000) % 256;
        n++;
}

void InitTimer()
{
        //定时器中断的一些初始化参数
        TMOD = 0x01;
        TH0  = (65535 - 50000) / 256;
        TL0  = (65535 - 50000)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数码管显示计数函数
void ShowCount()
{
          //百位
          P0 = tab[count/100];
          P2 = 0;
          delay(800);

          //十位
          P0 = tab[(count - (count/100)*100 )/10];
          P2 = 1;
          delay(800);

          //个位
          P0 = tab[(count - (count/100)*100 )%10];
          P2 = 2;
          delay(800);
}

void main()
{
        InitTimer();//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ShowCount();//采用数码管进行显示

          if (n>=20)  //如果达到 20*50000(计数器设置的初始值)=1000000微妙=1秒则进行处理如下代码
          {
                if (showLed == 0xfe )
                 showLed = 0xff;
                else
                 showLed = 0xfe;

                P1 = showLed;
                  n = 0;
                count++;
          }
          if (count>=999) cou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