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转屏180°?

楼主:
目前lcd能正常显示,但是因为和机构同仁沟通不善,导致现在屏幕和壳反过来了。
要从软件这边改的话,相当于输出画面要转180度。这个该怎么做?

我查过没有相关的寄存器可以改,硬件方面也没有办法改。
如果从lcd driver方面改该如何该。
或者不动driver,文件系统,启动xserver的时候该。

急救!!

网友:
如果是at9261/9263的bsp的话,有这么个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00

通过改变Angle的值可以旋转lcd显示。

网友:
不知道你的硬件上有没有STVU  STVD  DIO1 DIO2这几个脚,如果有的话,可以设置LCD的扫描方式了,这样很容易更改你的问题。
软件上我就没有碰到过,想必是设置的。

网友:
在BSP包里的Files文件夹下有个platform.reg,是注册表,里面有一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00

把"Angle"=dword:00中的00改成你要修改的角度,180度=0xB4度,填上B4,编译一下屏幕就能翻转了。

网友:
修改显示驱动。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区别是效率问题:
1. 检查LCD的规格书,是否硬件支持旋转,如果支持,只需要修改驱动设置LCD相关寄存器即可,这个方法效率最高;
2. 软件旋转,和LCD硬件无关,前面提到修改注册表方法既是;缺点是效率很低,特别播放视频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区别是效率问题:
1. 检查LCD的规格书,是否硬件支持旋转,如果支持,只需要修改驱动设置LCD相关寄存器即可,这个方法效率最高;
2. 软件旋转,和LCD硬件无关,前面提到修改注册表方法既是;缺点是效率很低,特别播放视频的时候...

yes
学习,论坛又多了个热心人。

网友:
6 楼正解

网友:
一般硬件上一定有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区别是效率问题:
1. 检查LCD的规格书,是否硬件支持旋转,如果支持,只需要修改驱动设置LCD相关寄存器即可,这个方法效率最高;
2. 软件旋转,和LCD硬件无关,前面提到修改注册表方法既是;缺点是效率很低,特别播放视频的时候...

yes
学习,论坛又多了个热心人。

学习,要是再加入一个重力感应器就可以类似iphone的那种一晃就可以旋转的功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