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gooogleman请问用KITL调试驱动的问题

楼主:
gooogleman你好,看了你的blog中一篇关于用kitl调试驱动的问题,我现在也想用KITL来调试一个pci设备的驱动,驱动是在PB5.0下开发的,要求在wince5.0下运行,我有如下问题请教:

1.除了可以用网卡来弄KITL以外还可以用USB来弄KITL吗,用USB时硬件上怎么连接呢,是有专门的连接线吗,还是只需要任意的USB连接线将两边的USB口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2.用KITL调试驱动时,驱动是不是一定要编译成DEBUG版本才可以设置断点来单步调试呢?

3.要把需要调试的驱动编译成DEBUG版本,是不是一定要把PB下整个生产nk.bin的工程都编译成debug版本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让PB编译选项是release下,将需要调试的驱动生产DEBUG版本呢?

4.当编译好了一个带KITL功能的nk.bin后,以后修改了驱动,不用再重新生成nk.bin,也不用重新download nk.bin,只需要将原来的wince重启一次,然后通过target——》Release Directory Modules,将新编译好的驱动加进去,然后在驱动中设置断点,执行attach device就可以调试新修改的驱动,对吗?

网友:
1、USB 网卡 串口都可以 我用的是USB,USB用的就是我们下载NK的USB
2、release 也可以,只是输出信息较少。
3、可以把单个驱动编译成debug的,方法我博客有介绍。
4、是这样。

我博客提供了支持USB KITL的 BSP,你自己下来尝试一下。
good luck

网友:
谢谢,gooogleman,结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