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与MC39I差别

楼主(2010-04-24):
TC35I与MC39I差别
TC35I与MC39I差别,我就是想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差别,知道的请支持一下谢谢。呵呵

网友A:
我还是想要知道MC55的相关介绍那位有知道这方面的指教一次啊,叫这些功能强就好。

网友B:
TC35I是个GSM模块不带GPRS功能的,MC39I是GSM/GPRS模块但是不带TCP/IP协议栈,需要自己写,MC55据说马上停产了,替代的是MC55I这个也是GSM/GPRS模块,而且自带TCP/IP协议栈,对于新手来说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价格比那两种高

网友C:
现在都到MC37I/MC52I/MC55I了,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张先生,13691669074

网友D:
哦哦这样啊,那你们有资料吗?MC52或者MC52I,MC55I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E:
这个如果是工作上,找个供应商要就好了。如果是学习,有相关datasheet,网上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F:
资料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官方给的datasheet,这个肯定是最标准的,你直接去网上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