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c++)

楼主:
ListCtrlUseDlg.obj : error LNK2005: "private: void __cdecl CListCtrlUseDlg::FillListCtrl(void)" (?FillListCtrl@CListCtrlUseDlg@@AAAXXZ) 已经在 ListCtrlUse.obj 中定义
1>ListCtrlUseDlg.obj : error LNK2005: "private: void __cdecl CListCtrlUseDlg::SetListCtrl(void)" (?SetListCtrl@CListCtrlUseDlg@@AAAXXZ) 已经在 ListCtrlUse.obj 中定义
1>ListCtrlUseDlg.obj : error LNK2005: "public: void __cdecl CListCtrlUseDlg::OnDestroy(void)" (?OnDestroy@CListCtrlUseDlg@@QAAXXZ) 已经在 ListCtrlUse.obj 中定义
1>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SDK (ARMV4I)\Debug\ListCtrlUse.exe : fatal error LNK1169: 找到一个或多个多重定义的符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定义在.h文件中的变量或函数被其他文件包含了,你可以将这个变量或函数改为静态的。

网友:
变量或函数的定义,最好不要放在头文件中。否则重复包括此头文件时,会产生重复定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