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单键开关机问题

楼主:
         找到几个关于单键控制MCU启动关闭的电路,图下面的注释写着单键控制MCU断电通电,我看了半天
怎么觉得MCU一直是处于带电状态啊? 我的理解按键的作用仅是一个启动软件的功能,请各位高手帮忙解读一下,
小弟感激不尽。。。
上图我敢肯定MCU一直不掉电,
      下图的作用又是什么呢,请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首先第一个图,按键的作用仅仅促发,确保第一次能能给MCU上电。
至于它是否一定是MCU一直不掉电, 这个你无法确定,因为关键在MCU里面的代码。
PB1负责检测按键事件,PB0负责控制继电器,
如果MCU里面的程序,实现的功能按键每按下一次,PB0的输出高低电平就翻转一次,那么可以就是按键控制开关,每按下一次就变一下。

网友:
呵呵,写错了,第一个图,应该是检测PB1中断,根据按键按下的时间和次数来判断开关机

第二个是通过PWEKEY来检测按键,也是根据按下的时间和次数来判断,我们做过这样类似的方案

网友:
第二图的原理其实和第一个图,一样一样。

关键还在于MCU输出的PWRON这个管教。
其实还是在于MCU里面的代码实现了什么功能、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真的很详细,恕我愚钝,再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既然MCU的某个管脚仍能实现检测或触发中断,是不是也就是说MCU只是工作在掉电模式,而非我理解的那种完全断电(VCC,GND不形成回路)?

网友:
谢谢各位了,明白了,我理解有误,MCU在第一次触发的时候的确是完全断电的,谢谢你们的解答

网友:
我怎么没看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