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WINCE 下蓝牙串行端口(SPP )

楼主:
春节快乐,
    各位高手,各位大侠,小弟在这向你们求救啊。
    本人急需 【WinCE5.0】蓝牙串行端口 的程序以及源代码,可以在VS2005中使用的。
    望各位高手能将手中的程序分享给小弟。感激不尽。谢谢了。
    江湖救急啊!!!

   本人的Skype:laneagle
   Email:eaglelan@wdi-ks.com.cn

网友:
大家好,另外说明一些哦,,,本人打算写一个WiCE5.0下的 蓝牙UI界面,要求必须有 蓝牙串行端口功能SPP,但本人对这个不懂啊,,,所以向各位高手求救啊。。。。

网友:
wince5自带spp的协议层,不过代码不全,有部分lib。对于你需要实现UI界面完全没问题,直接看sdk帮助,调相应的函数就行。

网友:
根据MSDN上面的指导,一步一步运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WINCE5.0也有一些相关代码的。

网友:
没用过微软自带的。如果你硬件上有多余的uart串口可以直接通过串口通讯来调试。感觉还是方便。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但本人不是很懂啊,,,那位大哥有现成的程序代码,,,谢谢,,,
或者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想通过串口直接调蓝牙是不可行的。因为蓝牙的相关协议很多,很复杂,自己完善非常困难,一般都使用第三方的商业软件包(就是要买的)。
5.0的原来是支持不好的,大概在07年11月份的补丁包中合入了更新的支持,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lkw1898,你开始没必要自己去看非常详细的蓝牙协议代码,只需要根据sdk帮助,调用api就能实现,主要工作在UI界面的设计上。等你做多了,自然而然就会深入了解的。

网友:
谢谢楼上,,,是这样的,,我们公司让我和同事写一个蓝牙UI,,,我负责SPP 协议,,,这样的工作我之前还没有做过,,,所有比较困难,,,所有想找找看是否有现成的代码可以用。。。。。是在WinCE5.0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通过串口直接调蓝牙是不可行的。因为蓝牙的相关协议很多,很复杂,自己完善非常困难,一般都使用第三方的商业软件包(就是要买的)。
5.0的原来是支持不好的,大概在07年11月份的补丁包中合入了更新的支持,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lkw1898,你开始没必要自己去看非常详细的蓝牙协议代码,只需要根据sdk帮助,调用api就能实现,主要工作在UI界面的设计上。等你做多了,自然而然就会深入了解的。

呃。那是。忘记问了他是用模块还是csr芯片了。。。。模块就可以。。
斩兄说的是。。

网友:
1>------ 已启动生成: 项目: BlueToothExc, 配置: Release 2442 (ARMV4I) ------
1>正在编译...
1>DlgBlueToothExc.cpp
1>正在编译资源...
1>正在链接...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GetDeviceInfo,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BluetoothGetDeviceInfo(struct _RemoteBthDevInfo &,struct _BLUETOOTH_DEVICE_INFO *)" (?BluetoothGetDeviceInfo@CBlueTooth@@QAAHAAU_RemoteBthDevInfo@@PAU_BLUETOOTH_DEVICE_INFO@@@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SetServiceState,该符号在函数 "private: int __cdecl CBlueTooth::BluetoothSetServiceState(void *,struct _BLUETOOTH_DEVICE_INFO &,struct _GUID,unsigned long)" (?BluetoothSetServiceState@CBlueTooth@@AAAHPAXAAU_BLUETOOTH_DEVICE_INFO@@U_GUID@@K@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EnumerateInstalledServices,该符号在函数 "private: int __cdecl CBlueTooth::EnumerateInstalledServices(struct _RemoteBthDevInfo &)" (?EnumerateInstalledServices@CBlueTooth@@AAAHAAU_RemoteBthDevInfo@@@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erialPortServiceClass_UUID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LANAccessUsingPPPServiceClass_UUID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DialupNetworkingServiceClass_UUID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DisplayDeviceProperties,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ShowPropertySheet(int,struct HWND__ *)" (?ShowPropertySheet@CBlueTooth@@QAAHHPAUHWND__@@@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AuthenticateDevice,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RequestAuthenticateDevice(int,struct HWND__ *,unsigned long *)" (?RequestAuthenticateDevice@CBlueTooth@@QAAHHPAUHWND__@@PAK@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UpdateDeviceRecord,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RequestAuthenticateDevice(int,struct HWND__ *,unsigned long *)" (?RequestAuthenticateDevice@CBlueTooth@@QAAHHPAUHWND__@@PAK@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UnregisterAuthentication,该符号在函数 "private: void __cdecl CBlueTooth::RemoveAll_RemoteBthDevInfo(void)" (?RemoveAll_RemoteBthDevInfo@CBlueTooth@@AAAXX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FindRadioClose,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EnumerateLocalRadios(void)" (?EnumerateLocalRadios@CBlueTooth@@QAAHX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FindNextRadio,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EnumerateLocalRadios(void)" (?EnumerateLocalRadios@CBlueTooth@@QAAHX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EnableIncomingConnections,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EnumerateLocalRadios(void)" (?EnumerateLocalRadios@CBlueTooth@@QAAHX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EnableDiscovery,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EnumerateLocalRadios(void)" (?EnumerateLocalRadios@CBlueTooth@@QAAHX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GetRadioInfo,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EnumerateLocalRadios(void)" (?EnumerateLocalRadios@CBlueTooth@@QAAHXZ) 中被引用
1>BlueTooth.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BluetoothFindFirstRadio,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EnumerateLocalRadios(void)" (?EnumerateLocalRadios@CBlueTooth@@QAAHXZ) 中被引用
1>DlgBlueToothExc.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ScanNearbyBthDev(void *,int,int,int,int,int,unsigned char)" (?ScanNearbyBthDev@CBlueTooth@@QAAHPAXHHHHHE@Z),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void __cdecl CDlgBlueToothExc::OnBnClickedButtonScanbluetoothdevice(void)" (?OnBnClickedButtonScanbluetoothdevice@CDlgBlueToothExc@@QAAXXZ) 中被引用
1>DlgBlueToothExc.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ublic: int __cdecl CBlueTooth::ScanNearbyBthDev_Wizard(struct HWND__ *,void *,wchar_t *,int,int,int,int,int,int,int (__cdecl*)(void *,struct _BLUETOOTH_DEVICE_INFO *),void *)" (?ScanNearbyBthDev_Wizard@CBlueTooth@@QAAHPAUHWND__@@PAXPA_WHHHHHHP6AH1PAU_BLUETOOTH_DEVICE_INFO@@@Z1@Z),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void __cdecl CDlgBlueToothExc::OnBnClickedButtonScanbluetoothdevice(void)" (?OnBnClickedButtonScanbluetoothdevice@CDlgBlueToothExc@@QAAXXZ) 中被引用
1>PublicFunc.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trCpyNW,该符号在函数 "int __cdecl GetProgramDir(wchar_t *,unsigned long)" (?GetProgramDir@@YAHPA_WK@Z) 中被引用
1>PublicFunc.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trCmpIW,该符号在函数 "int __cdecl GetProgramDir(wchar_t *,unsigned long)" (?GetProgramDir@@YAHPA_WK@Z) 中被引用
1>PublicFunc.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trRChrW,该符号在函数 "int __cdecl GetProgramDir(wchar_t *,unsigned long)" (?GetProgramDir@@YAHPA_WK@Z) 中被引用
1>PublicFunc.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trNCatW,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StandardizationPathBuffer(wchar_t *,int,wchar_t)" (?StandardizationPathBuffer@@YAXPA_WH_W@Z) 中被引用
1>PublicFunc.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trChrIW,该符号在函数 "int __cdecl PartFileAndPathByFullPath(wchar_t const *,wchar_t *,int,wchar_t *,int)" (?PartFileAndPathByFullPath@@YAHPB_WPA_WH1H@Z) 中被引用
1>2442 (ARMV4I)\Release\BlueToothExc.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3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g:\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BlueToothExc2\BlueToothExc\BlueToothExc\2442 (ARMV4I)\Release\BuildLog.htm”
1>BlueToothExc - 24 个错误,0 个警告
========== 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最新, 0 已跳过 ==========
========== 部署: 0 已成功, 0 已失败, 0 已跳过 ==========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
蓝牙组件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