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 dshow + StillCapture

楼主(2010-04-01):
wince6 + dshow + StillCapture
各位,
我是初次接触wince6和dshow。我想知道在wince6下使用directshow来获取采样数据使用什么方法?ISampleGrabberCB是不是不行了?
数据
WindowCE

网友A:
友情邦顶一下...............

网友B:
是的, ISampleGrabberCB不行。
你用nullnull filter那个例子改一下,增加一个自定义借口来获取数据,然后把它放到graph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