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DM9000a的34引脚‘INT’一直为低,即是没有中断信号]

楼主:
x86架构下,vxworks系统,现在DM9000a的34引脚‘INT’一直为低,即是没有中断信号。
我现在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楼主是用的是“48-pin LQFP、8-16bit”的DM9000A 吗?

首先DM9000A的INT 只是默认为高电平有效;
楼主认真看下对应的技术手册就会发现:
1、
INT O,PD
Interrupt Request
This pin is high active at default, its polarity can be modified by EEPROM
setting or by strap pin EECK. See the EEPROM content description for
detail

2、
EECK O,PD
Clock to EEPROM
This pin is also used as the strap pin of the polarity of the INT pin
When this pin is pulled high, the INT pin is low active; otherwise the INT pin is
high active

这些都充分说明其INT实可配置的,楼主好好看下手册,和自己的代码。

另外我们的开发用的是DM9000A,其INT是默认上拉,且配成低电平有效,

网友:
对,我用的就是48-pin LQFP、8-16bit dm9000a,INT用的默认的模式,第20脚即EECK是下拉的,能够收到包,但INT脚一直为低,包状态信息显示,crc出错和physic layer出错。

网友:
今天查到,25M晶振没有启振,晕死

网友:
要详细阅读数据手册的硬件及寄存器配置。

网友:
晕死,这边配合的硬件工程师说板子没测过所以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网友:
果然是晶振的问题,现在能ping通,但是发现在UDP传输4W包左右丢120包,各位大大有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