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IP摄像头的吗?

楼主:
我使用的是arm板,现在想做个视频监控,查阅相关资料后,想试试用IP摄像头,这个方案可行吗,大家有用过的吗?
有没有提供wince下示例程序的产品呢?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用普通监控摄像头的话,需要视频采集卡,但没找到能在wince下使用的...

网友A:
没用过,不过从原理上讲没啥区别,关键是厂商要提供CE上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过从原理上讲没啥区别,关键是厂商要提供CE上的驱动。

嗯 不过没看到哪个厂家提供了...没有提供的怎么办?

网友B:
没有用过,我们就用的9650 用SD卡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我们就用的9650 用SD卡寸的

现在想监控画面质量高一点,清晰些,延伸距离也能远点...:(

网友A:
如果没有就只有放弃用IP Camera了,硬件厂商不提供资料自己是写不出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就只有放弃用IP Camera了,硬件厂商不提供资料自己是写不出驱动的

我想做一个监控系统,连一两个监控用的摄像头,想用arm开发板来作为终端,考虑到arm的本身性能,现在仅想实现抓拍,
请问,做起来难度大吗?可行性有多大?
大家有什么可行性方法吗?
我自己查阅资料后,发现好困难啊。。。就没找到支持wince的所需的外设

网友:
不用arm板的话,有没有别的开发工具可以来实现我的功能 ?功能比较强大的

网友B:
如果用ARM 可以选择分辨率高的摄像头,可以实时抓拍, 不过你这样的要求,应该买监控摄像头,用电脑,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ARM 可以选择分辨率高的摄像头,可以实时抓拍, 不过你这样的要求,应该买监控摄像头,用电脑,效果更好

嗯 是想用监控摄像头,打算的是让ARM板作为功能专一的终端,连接监控摄像头,一开机就自动开始运行程序,然后采集图像开始监控,想省去了一些操作的麻烦...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想用ARM开发...但始终没有大的进展,发现想用的设备好多没有CE下的支持,所以不禁对这个想法产生了怀疑...
跟大家交流一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还应沿着ARM这条路继续下去吗?

网友:
你可以找那种监控摄像头  然后买个视频传输设备,出来的都是AV接口  接到ARM上,不过,好多摄像头都不支持二次开发的

网友:
hi,可以参考www.maygion.com上面的网络摄像头

网友:
我们公司有IP摄像头通过网络就可以完成网络监控。15910994421  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