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手写输入法 写字时是反得

楼主:
添加了汉王手写输入法至工程,MAKEIMAGE后发现
写字是反得,左变右,右变左。
触摸屏控制器应该没问题,因为其他输入法都是好用的。
而且该输入法在其他机器上测试很正常。
请问是怎么回事?多谢!

网友:
补充:上变下,下变上

网友:
直接向汉王咨询嘛,买它的东西它必须提供服务的

网友A:
是不是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大小端的问题

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注册表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请问楼主汉王手写输入法要多少钱?

网友C:
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 big endian or little endian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大小端的问题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 big endian or little endian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大小端的问题

什么意思?

我检查了 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汉王手写输入法要多少钱?

我们是用的合作公司的,是他们买的。所以不好咨询技术支持,要一万多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