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机的硬盘引导vxWroks后能否使用Target Sever

楼主:
本人采用由目标机的硬盘引导vxWroks,并配置了目标机与主机的通讯网口,其DEFAULT_BOOT_LINE结构如下;
"ata=0,0(0,0)OFFICEPC:/ata0/vxWorks/Vxworks h=192.168.26.97 e=192.168.26.57 u=target pw=vxworks tn=target o=lnPci"。
引导过程一切正常,ping目标机192.168.26.57和主机192.168.26.97也正常。
问题是,本人想配置直接通过以目标机192.168.26.57为Target Server的形式来调试已完成装载并存放在目标机/ata0/下的映像文件vxWorks,却无法实现。所报错误信息为
    Checking License ...OK
    Connecting to target agent... succeeded.
    Attaching C++ interface... succeeded.
    Attaching elf OMF reader for I80X86 CPU family... succeeded.
    Error: Couldn't open \ata0\vxWorks\Vxworks: status = 0x2
    Error during target server core initialization
    Target Server will exit
检查Tornado Registry启动以及初始化信息均正常
    wtxregd (wtxregd@cai-097): Sun May 23 16:30:37 2010
    Wind River Systems Tornado Registry: NT/Win95 version
    Tornado Registry initializing ... succeeded.
    Tornado Registry restoring data base from file ... succeeded.
    Tornado Registry Server Installing ... succeeded.
  在状态信息中显示192.168.26.57@cai-097     SVR_DOESNT_RESPOND
表明虽然Target Server连接没有问题,但还是还是存在其他问题。
我的Target Server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Back End、wpcrpc、core file and symboles项选择的是file path form target.
不知道上述方案是否可行?无法使用的问题出在哪里?
望高人指教。

网友:
注意这个错误:Error: Couldn't open \ata0\vxWorks\Vxworks: status = 0x2

尝试在targetsever配置中,core file and symboles项直接选择host上的同一内容的vxWorks映像试试呢

网友:
hiberhe:你点的很正确,我曾经试过将目标机上的Vxworks拷贝到主机host的某一位置,然后在core file and symboles的file项选择定位,其结果一点没问题。但在我的这项测试中,我还是想直接连接目标机上的vxWorks,不知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或太离谱,总是得不到帮助。我确实希望得到高手的相助,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你的本地路径设置错误了吧???

\ata0\vxWorks\Vxworks是你目标机的目录吧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你分析的很正确,我设定的是目标机的目录,这也正是我想达到的目的。所以我特别想请高手确认;把路径设定为vxworks镜像实际所存放的目标机位置是否可行?

网友:
硬盘方式启动的vxworks,无法通过target servers 进行网络调试!

网友:
target server配置错误。
core file要指定的是在你host上的目录文件,比如d:\temp\vxworks,而不是/ata0/vxworks。
你想target server在连接上target之前,它怎么可能访问得到target上的文件呢,当然是只能访问host上的vxworks镜像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