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下载文件失败....已经排除更改波特率9600的可能..奇怪!!!

楼主: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给 MCU/单片机上电复位(冷启动,先没有电,再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振荡不对,请

   调整参数。

4.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5.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6.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下载,有时会下载困难。可以

   尝试提高最低波特率,或使最高波特率与最低波特率相等

   (其他情况下不用这样操作)。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网友:
楼主用的是标准串口还是usb转的?

网友:
usb转的哦

网友:
弄了一下午了...怎么回事?

网友:
usb的可能电流不足,最好不要用。我用过usb转串口的,成功率不高。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性的问题太多了,只能一点一点的排除,有条件的话,先找个标准的串口,而不是USB转的,来试试。很多时候,USB转的什么东东,都很不稳定,兼容性很差。。。。。。。

网友:
通常我都是短接P10P11口的

网友:
usb转的,  在保证电源的基础上,

chxxx 系列的芯片可以用, 我做过一个很稳定,

其他的芯片组就不要考虑了,不稳定,

建议用串口,不要用usb转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lz 弄了一下午就来eeworld了, hoho,

我当初弄了好几天呢,自己解决的,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