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困惑音频驱动关于采样率的处理方式???

楼主:
拿iis+音频codec举例吧:
linux下播放器把音频采样率传给驱动后,驱动会负责调整iis时钟和音频codec芯片的内部分频来适合这个采样率,有的音频芯片支持usb模式,使用12M时钟。 总之是调整硬件的
而wince下好像都是把iis和codec芯片固定死比如44.1或48k之类,然后再驱动中软件对采样进行插值等处理

哪种方式好呢,或者说更合理呢

网友:
引用楼主 csdeny 的帖子:
拿iis+音频codec举例吧:
linux下播放器把音频采样率传给驱动后,驱动会负责调整iis时钟和音频codec芯片的内部分频来适合这个采样率,有的音频芯片支持usb模式,使用12M时钟。 总之是调整硬件的
而wince下好像都是把iis和codec芯片固定死比如44.1或48k之类,然后再驱动中软件对采样进行插值等处理

哪种方式好呢,或者说更合理呢

你说的是音频输入采样吧.
要看你的Codec支持多少的采样率,一般认为44.1K的采样已经足够满足人的听觉了.
插值对音频来说效果不怎么样,否则大家不会这么吹捧APE,FLAC等一些无损音乐压缩格式了.

网友:
顺便问个问题,我觉得Codec的采样率是否可以设置,和你用的操作系统应该无关吧,应该和底层的Driver以及Codec的硬件相关.
你说的Wince的采样率固定了,可能是驱动本身对Codec参数的设置没有开放给上层吧.

网友:
音频codec一般都支持8k,11.025k,12k,16k,22.05k...96k的采样率,可是我看了很多bsp中音频驱动都是把采样率固定成44.1k,然后驱动对其它采样率进行软件处理,而没有改变codec的内部寄存器

网友:
其实这个也是对的,根据人耳对频率的反应,20K以上的音频人耳感觉不到,所以根据采样定律,2倍的采样率足够,就是40KHz
也就是40KHz以上人耳没有分辨的能力,至于为啥是44.1KHz,可能和分频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