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L_CODE(,,,)

楼主:
1、
// show Camera
//                dwLenIn = 1 : Normal overlay
//                dwLenIn = 4 : Alphablending
//                dwLenIn = 5 : Colorkey overlay
#define IOCTL_CAM_SHOW        CTL_CODE( FILE_DEVICE_VIDEO, 1, METHOD_NEITHER,FILE_ANY_ACCESS)
...
2、
// set Camera
//pBufIn = (LPTSTR)szCameraName;
#define IOCTL_CAM_SETCAMERA                CTL_CODE( FILE_DEVICE_VIDEO, 26, METHOD_IN_DIRECT,FILE_ANY_ACCESS)
1和2这是一个驱动程序中的
CTL_CODE()的功能号 从1直到26,请问1,2,3...26这些功能号个分别代表什么功能?宏定义前面的注释与宏定义本身有什么关系(例如dwLenIn的不同取值是如何通过CTL_CODE实现相关的功能的)?

网友A:
没什么意义,就是把每个CODE都唯一标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意义,就是把每个CODE都唯一标识出来。

恩 就是一个唯一标示 不重复即可

网友:
就是一个标号,用来区别不同的IO_CTL.

网友:
OEM可以自己定制一些,PUBLIC中定义了一些

网友:
这是摄像头驱动的一部分,camera.cpp 文件中BOOL CIS_IOControl(,,,,,,)函数用到了上面的宏定义:
BOOL CIS_IOControl(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BOOL RetVal = TRUE;
        DWORD dwErr = ERROR_SUCCESS;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old_time=0;

        switch (dwCode)
        {
          ...

          case IOCTL_CAM_SHOW :
              //Show Menu
              RETAILMSG(MSG_EN_1,(TEXT("CAMERA:IOCTL_CAM_SHOW(%x)\r\n"),dwLenIn));
              break;

          case IOCTL_CAM_HIDE :
              // Close display window
              RETAILMSG(MSG_EN_1,(TEXT("CAMERA:IOCTL_CAM_HIDE\r\n")));
              break;
              ....
         }
return true;
}

如果dwCode=IOCTL_CAM_HIDE ;是怎么完成Close display window的功能的呢?
我主要是想知道code值不同的意义,在哪儿能够用的到呢?有时如何使用的呢?
我开始学习,有不解之处,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