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环境下使用sqlite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evc 环境下使用sqlite的问题
调试程序的时候,不能使用插入数据命令
db.execDML(L"INSERT INTO faultcode values('1','1','1')");
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
但是在模拟器下运行的时候会提示这样的错误
SQLITE_ERROR[1]:SQL logic error or missing database.
ps:我是在调试Demo2 的时候遇到的
大家看看应该是什么原因呢?
问题
数据
模拟器
values
error

网友A:
应该是还没有创建数据库文件或者表“faultcode ”

网友:
谢谢 yzbsd : 结贴给你的分数20 或者40
en 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这样的 在模拟下调试程序放在Storage Card里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可以将程序放在temp文件夹下进行调试
问题迎刃而解。
另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evc创建的mfc应用程序上面的汉字 在模拟器下显示乱码 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B:
换个中文的模拟器,中文显示就OK啦

网友C:
设置了一下 ok 了 结贴 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