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如何通过USB和ActiveSync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上直接运行和调试,不用模拟器?

楼主:
VS2005如何通过USB和ActiveSync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上直接运行和调试,不用模拟器?就象以前用的eVC一样,直接下载到开发板上调试?

网友:
连接好后,在ActiveSync里点同步,直接把你的程序复制到wince的文件夹里运行

网友:
就是和ActiveSync连接不上啊!!!!!!!

网友:
电脑右下角的小圆圈不显示绿的吗?

网友:
用VS2005的Remote Tools能查看远程设备的文件和注册表呀,我就是这么做的,连接很简单,只要选择相关的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楼主 newrun 的帖子:
VS2005如何通过USB和ActiveSync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上直接运行和调试,不用模拟器?就象以前用的eVC一样,直接下载到开发板上调试?

通过USB直接考过去,要安装相应的SDK
NETCFv2.wce5.mipsii.cab

网友:
VS2005应该和EVC一样用的,只要ActiveSync连接上就OK了

网友:
要先导出一个SDK,用这个SDK进行应用程序开发,就可以直接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