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烧录nand flash的问题

楼主(2009-10-08):
请教一个烧录nand flash的问题
开发系统是基于S3C2440的。我已经编译好了bootloader,kernel和yaffs2,现在是用bootloader去烧。希望能用专用的flash编程器烧录。有哪位高人有过类似的经验?
其中有以下问题:
1. 对于kernel来说因为后面的spare 64字节放有ECC校验位,这个东西是用bootloader烧的时候bootloader生成烧入的,这个东西如果用烧录器怎么做啊?
2. 对于yaffs2,后面的这64字节也被操作系统使用,这个如果用烧录器应该怎么弄?
对于bootloader发现ecc并没有使用,因此是不是只要把前面的2k有用字节按bootloader文件烧入就可以了?
FLASH
东西
开发

网友A:
写个UBOOT进去,以后用UBOOT来烧其他的,或者用 JTAG也可以写的。很多工具。

网友B:
这种问题用我们的nand flash编程器就可以,专门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做了相应处理。可以浏览下我们的网站了解下这个网页http://www.naviplus.cn/book.asp?aid=103&nid=136&bookid=262

网友:
编程器没用过,一般有两种方法去烧:
(1)是用仿真器先运行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有烧写flash的功能(此小程序运行在RAM中,掉电消失),用它少别的程序;
(2)是flash芯片中有类似uboot、vivi这种有烧写功能的程序,先从flash启动,此程序运行后用它少别的程序。

网友C:
Yaffs有专门的校验位,烧写器必须与之对应才能成功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