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安装的问题 急

楼主(2009-07-14):
wince5.0 安装的问题 急
求助大家,我在电脑上安装wince 5.0,第一天试了N多次,就是安装不上。 卸载了又装,装了又卸载。 今天可以安装上了,可是补丁打不了,就用不了.NET2.0 补丁安装的时候总是弹出个对话框,说什么脚本问题。 求助啊
wince
安装
对话框
卸载
WindowCE

网友A:
请将问题详细说明,否则别人怎么知道是什么错误!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话,
1,请重装系统
2,网上找一个安装步骤,其实挺傻瓜式的,如果硬盘允许就都装在C盘,不是说别的盘就不可以。

网友C:
如果还是不行,换个配置好点的电脑吧。

网友D:
以上两位 谢谢你们 我的问题说一下就是 安装文件到最后快装好的时候就回滚,rollback. 直接都白装了. 偶尔好一次,补丁包又安装不上,说什么脚本文件出错.

网友E: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is package. A script required for this install to complete could not be run. Contact your support
personnel or package vendor. 安装 补丁包的时候出现的错误信息

网友F:
只从我换了双核的主板,装了新的系统sp2后,那些奇怪的问题就没了。

网友G:
师傅教的是出现问题不要试着重新安装,没用的,直接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