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中断问题

楼主:
入手yc2440 ,处理EINT1按键中断
看yc论坛上有人说CE BSP比较特别,不能直接动态申请逻辑中断,于是参考了该键盘驱动中直接静态指定在oalintr.h中定义的逻辑中断SYSINTR_EINT1。
我删除了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KEYBD 来卸载原有键盘驱动。
配置好相关寄存器,并且在CE下 查看了相关GPIO寄存器,没有发现错误。
在IST中
g_Press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nterruptInitialize(g_EINTSysIntr, g_PressEvent, NULL,0); g_EINTSysIntr为SYSINTR_EINT1。
WaitForSingleObject(g_PressEvent, INFINITE);问题在这里,按下键不能触发事件。
还问下在CE内部,系统使中断事件发生的标志是什么?

网友:
1,SYSINTR_EINT1和你的硬件中断是否对应,一般是硬件IRQ中断号+16(即系统中断是否影射到你想得到的硬件中断上)
2,中断控制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
3,中断触发方式,中断使能。是否正确。
4,确保你配置成功后不被其他驱动覆盖配置。
这样一般就ok了

网友:
原本BSP中SYSINTR_EINT1是对应的 ,因为在键盘驱动中 他EINT1是对应的K2按键
中断配置检查几遍了,应该没错。并且在CE中 看了相关的寄存器,也没发现错误。
最后你说的 被其他驱动覆盖就不存在了,首先我EINT1 只相连了K2按键,其次驱动加载后我在CE中看了检查了相关的寄存器,与我设置的一致。

网友:
4.2BSP ,过程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否是 你的ISR 有问题。

网友:
如 googleman 所说,先确定 ISR 的问题!

可以这么做:

先确保在 ISR 中捕获了这个中断,然后再考虑驱动中的问题。

在 ISR 中,如捕获了中断,用 RETAILMSG 输出信息,就可以知道是否捕获了这个中断。

当确定 ISR 捕获了中断后,再看驱动是否正确,就是 IST 是否正确。

所以,解决问题步骤如下:

ISR -> IST ->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