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之臂的qq2440开发板网口经常不通,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
刚上电的时候收发数据比较正常,但是过一会就收不到发不出去,然后ping网口地址,就发现断断续续的能ping通。

网友:
DHCP有没有Enable?上位机和下位机网段有没有设置为同一个?
不要使用自动获取IP,另外检查一下网线有没问题,换根网线试试。

网友:
手动设置ip,用其它的开发板很正常,网线也没问题

网友A:
防火墙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的事?

对哦,杀毒软件,防火墙之类的都检查一下吧

网友:
ping网口地址,时通时不通。难道杀毒软件和防火墙还一会工作一会不工作?

网友:
修改了mac后解决了,可能是烧bsp的时候,网卡的mac烧重了,网络中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