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 编译出错了

楼主:
在CodeWarrior for ARM Developer Suite中定义数组:
int 数组名[]={};
不是上面那样吗?!!!

编译出错如下

谢谢了!!!!!!!!!!!!!!!

网友:
你的LINE 63有N个错误信息....从第一个检查吧.....

网友:
图右侧看不到,建议楼主把代码贴出来吧

网友A:
另外像数码管这种 数组我一般放在外面,例如

={0x14,0x9F,0x38,0x1A,0x93,0x52,0x50,0x1F,
                          0x10,0x12,0x11,0xD0,0x74,0x98,0x70,0x71};

网友B:
应该是在此文件中uint8不能识别,之前定义的头文件没有在此文件中包含,还会有关于它的其它错误或者警告吧?

网友:
查错误的时候要从第一个错误开始查,很多错误都是第一个错误的衍生品,修改一个之后,其它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此文件中uint8不能识别,之前定义的头文件没有在此文件中包含,还会有关于它的其它错误或者警告吧?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像数码管这种 数组我一般放在外面,例如

C/C++ codeunsignedcharconst Tab[]={0x14,0x9F,0x38,0x1A,0x93,0x52,0x50,0x1F,0x10,0x12,0x11,0xD0,0x74,0x98,0x70,0x7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