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下怎么配置dma,然后其它芯片怎么用起来,请指点

楼主(2010-04-21):
u-boot下怎么配置dma,然后其它芯片怎么用起来,请指点
rt,请指点。
配置
其它

网友A:
BOOT里面为什么要用DMA呢?
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MCU。

网友B:
DMA都是跟外围模块关联的,只要开了外围模块的DMA中断即可

网友C:
现在是想在boot读写数据wifi芯片的数据,使用spi的dma模式。POST wifi

网友D:
dma 都是建议高级工程师使用的,
如果初学,请不要使用,
要看每个芯片的内核 总线 ,
如果没有必要用dma,还是不要用了,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E:
现在板子上spi只能用dma的模式,spi 的dma模式又跟dma很相关;另外上面要求wifi的POST测试要在boot里面做;所以要在boot里面配置spi的dma。 我是刚做驱动,果然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

网友F:
有没有稍微具体一点的方法呢,谢谢了